求助:一个ARM的外围数据输入解决方案

楼主(2007-09-13):
因项目需要,需要从外部向ARM处理器输入视频流数据,以驱动分辨率为640*480的TFT以每秒15帧的刷新率显示。

根据这个要求,需要向ARM输入的数据率为:
640*480*15*16=73.728M bps.(串行输入,每个像素需要使用16位数据,所以乘以16)
640*480*15=4.7MHz  (16位并行输入的最低时钟频率)
640*480*15*2=9.4MHz (8位并行输入的最低时钟频率)

这两天看了一些ARM芯片的datasheet,没有找到合适的接口能达到如此的数据接收能力。

请高手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问题是送到这样多数据到ARM,撑死ARM了,根本来不及处理

楼主:
有个疑惑

如果直接向ARM向输入视频流数据,ARM无法处理数据并将数据传送到TFT,那么ARM在LINUX平台上看电影不是完全不行?

是不是我对ARM驱动TFT的方式有误?
我一直觉得
驱动液晶显示就是将液晶的每个像素点的数据传输一次
将整个液晶的像素传完一遍,形成一帧图像。

每秒传20遍,就是20帧的视频流

请问我的理解是不是错了?

PS 我之前一直在做DSP,所以对TFT显示及ARM不熟悉。

网友B:
~

你的理解没有错。
S3C2410(200MHz)在驱动640*480*16bit的TFT时没有问题,可以达到60帧。它的内置LCD控制器以DMA方式从framebuffer取数据,然后输出到TFT。但framebuffer中的数据并不是经常变化的。
我觉得如果输入也是这么大的码流,那么也得采用DMA方式才可以。
看电影时,输入数据是压缩的,大概也就几百Kbps数量级。关键是图像解码。基本要DSP如TI的DM64X这样的东西才行。图像编解码不是ARM的强项,小尺寸低帧频的大概还行。

网友C: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讨论一下:
1.用2410或9261,如果觉得移动数据量大,可以考虑用外部的DPRAM作显存,在外部用DSP或FPGA做解码和更新数据;
2.9263有两个EBI,而且有ITU-656接口,不过布板要求要高一些;
3.在ARM之外使用专用的TFT-LCD驱动芯片,如S1D13506,但还要给它配一片RAM;

楼主:
不然用BLACKFIN?

只所以想用ARM是因为这东西应用比较广泛,用的人多,可以得到支持。但是感觉在做我这个应用的时候显得比较勉强。
不然直接用BLACKFIN来跑uclinux?

网友B:
随便说说

blackfin 性能价格比不占优势吧。
而且据说ADI不准备做dsp了,后续发展是问题。
如果你用blackfin,为什么不考虑TI的?

随便说说:
基于ARM的多媒体解决方案:
1、手工打造:arm + dsp,arm + fpga。
2、arm+dsp的soc:
   TI的:TI DM320(arm9+dsp),DM270(arm7+dsp)、达芬奇
   MMSP2(S3C2410+dsp):用在导航和媒体播放之类。
    http://www.embedinfo.com/chinese/product/odm/mp4.asp
3、arm9e内核,在普通的arm架构上增加了dsp指令级。
例如很多智能手机芯片有arm926e内核这样的东东。

我恨blackfin,林成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