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LCD接口

楼主(2007-09-14):
两接口怎么对不上号?
高手指点

网友A:
440对应的是不带控制器的借口信号,

网友B:
用gpio就行,不用这个信号

网友C:
这是带控制器的lcd,象接ram一样接到44b0上即可

楼主:
那我只能用IO口了!

意思说ARM自带的一些关于LCD的功能用不上了,只能用IO口来模拟了

网友D:
为什么要用IO口来模拟呢

楼主右图的LCD的接口在手机上被广泛采用.

这种LCD接在系统总线上. 程序设计上更加方便自如.

如采用44b0的DMA来传输,速度相当了得.

网友E(2010-09-14):
若有LCD接口的详细介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