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bf533/561,au1200,fic8120,mmsp2,s3c6400的各自的优势

楼主(2007-09-15):
都是支持视频的芯片,他们各自的价格和技术上的优劣势
我先来一个au1200,135rmb

网友A:
我们现在用的是au1500-333

au1500还不错

楼主:
多少钱呢?

你们的量是多大?买成多少钱?

网友B:
BF533和AU1500没什么可比性吧

AU1500应该和s3c6400来比比较合适,因为BF533说穿了还是DSP,只不过是加了一些通用指令的DSP,面AU1500该算作小型SOC通用处理器。光看看AU的外设就知道差距了,AU支持PCI,有MMU(这意味着可以跑通用的LINUX/WINCE等),呵呵,连以太网都有两个,再看看BF533,如果要用PPI作显示输出,基本上就没剩什么PF口了,只有四个I/O,每个只能接1M空间,所以通用处理,BF533不行啊。而且BF533说是部分支持MMU,实际上和不支持差不多,MMU在整个DIE里占的空间很大,不支持自然有不支持的好处,但这决定了BF533只能用UCLINUX。BF533的价格应格没什么优势,差不多90/100块了,看你的量了。BF533能上600MHZ,而其相当低端的产品是BF531,就5个美刀不到,我们都是反531超到600M当533来玩的,因为531是QFP版本,GND相对BGA少很多,要跑这么高频率,对硬件设件要求比较高,对地的分隔/地弹处理要求都很严。
由于BLACKFIN属DSP,对音视频的处理能力,可不是AU/arm这些能比的!
S3C6400,能找到资料?看来你们是大厂。

楼主:
分析的透彻!

楼主:
对了,能解mepg4吗?

对了,embeddev ,你们的超频bf531能解d1格式的mpeg4吗?能达到25fps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