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选型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7-09-15):
大家好:
我现在正选一款arm芯片,请大家参考?

需求:
    大于5路的uart,全工的,FIFO,采用中断控制;(必须)
    外部中断大于4路;(必须)
    a/d两路以上;(必须)
    PWM输出2路以上(必须)
    其他常规功能,有些可选也行.

   有一定的发展后劲..
   看了一些9系列的,了解不多...
   控制类产品...
   时实性好...

楼主:
ARM9的啊

ARM9的啊

网友A:
你看看atmel的AT91SAM9260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B:
9260好像没有ad,pwm

网友C:
5路UART?好像要扩展

freescale 的coldfire有4路UART,非常适合做控制

楼主:
lpc3180是否合适?资料齐全不?

lpc3180是否合适?资料齐全不?

通讯功能是够了,a/d有

pwm采用外加cpld实现.

网友B:
actel的fpga倒是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可惜非arm

网友D:
相对容易

5路串口要采用16C754扩展出4路,一路采用CPU自身的,AD如果在CPU内部不知是否具有采样保持电路,要详看一下CPU文档,其它CPU要求大体都会有,至工控用的一定是抗干扰强的工业级产品,首选ATMEL,次选Phipils。再至于实时性好,是操作系统的事,上Vxworks实时性最好,不要操作系统就是软件编程的事了。

网友E:
比较难找啊,来这里看看

比较难找啊,来这里看看
ARM920T内核处理器S3C2440 应该可以的哦
 相关链接:http://shop34854197.taobao.com/

楼主:
9260如何?

9260有4路通讯,3个外部中断,有pwm,有a/d

需要加一个16c554之类的通讯.
加一个cpld做扩展用,封装有pqfp啊,好焊接

大家认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