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1 能连4510吗?

楼主(2007-09-17):
我有一个S3C4510B 的电路板,用embest 的仿真器能连上,用ULINK1却怎么也连不上(连NXP和ST的没问题),请问有用RealViewMDK+ULINK1 连接成功的吗?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完全可以。

对keil+ulink不直接支持的ARM7,都可以将CPU选择成ARM7,然后自己写一个ini文件,在下载程序前初始化ARM芯片的基本寄存器。这样就可以用ulink1下载程序了,这个方法对ulink2也适合。可以说对所有的ARM7,ARM9都适合。

楼主:
可我的ULINK连CPU都找不到

难道它的信号线(TDI,TDO等)与其它的不同吗?
或者某个端口需要特定的电平才能进入ISP状态(入LPC21xx)?

网友A:
这应该是你板子的问题.

参考keilhlpulink2.chm检查你的板子吧,看配置与ulink的说明是否相同
另外,需要检查你的ulink内部的跳线和端口设置.

再则,找块板子试试你的ulink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to xieqin:难道ulink真的不认4510

我的ULINK连接lpc2104,st等芯片都没有问题,请看下图。

并且我已经确认 TMS,TDI,TDO,TCK,NTRST,连接正确,并且在device选择了三星的s3c4510b.

请问xieqin亲自用ulink连接过4510吗,麻烦贴个图上来,谢谢

网友A:
哈哈

我用的是S3C4510的"哥哥" S3C4530A, 两者很类似, 并且是在Realview MDK号称不支持s3c4530a的情况下用的.
方法如下:
1.device选成ARM->ARM7(little Endian),
2.建一个s3c4530a.ini文件(用来初始化基本硬件)
3.在utilities选项下的Init File框,导入上面的s3c4530a.ini.
完成以上三步,就可以像keil号称支持的器件一样使用了.

实话说,你的ulink连ARM7TDMI都找不到,跟device选择,utilities配置都还没有一点关系.

除了去找硬件的原因,没有其它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