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8个脚的32K Bytes SRAM,扩展你的ARM SRAM

楼主(2007-09-17):
ARM, SRAM, TE, pd, pi

你选的ARM 是否有SRAM 不够使用的时候? 这款IC 太适合用了!

以下连接的是该32K Bytes SRAM (封装: SO-8, 25M SPI接口)的pdf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7131947443.pdf

网友A:
这东西好呀。容量再大点。

网友B:
RAM也用串口的啊?就不怕太慢?

再说了,ARM要是RAM不够的话,32K又能顶什么用?

楼主:
32K 不够用可以多用几颗IC

不同的IC 当然是通过 CS 来选择.

25 MHZ 的SPI 时钟在大部分应用中应该还可以.

网友A:
要比铁电便宜很多才行呀。

要便宜,还可以用超级电容方便的维持供电。
就与铁电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