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速一主多从结构通讯使用那种方式?

楼主(2007-09-18):
速率大概在1M左右,从节点大概在20以内,通讯距离10M以内。不知道有那些方法(目前使用的是CAN)?请大家指点

楼主:
我表达的不够明确!?

呵呵 !HDLC怎么样?

网友A:
讨论下

以前做一主多从是用485的
但数据量有限
你用CAN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楼主:
CAN我只用到了400K

CAN大量数据同时上传就会拥塞,通讯协议不太好做。
网络也想过,主机是与以太网连接的。我的水平有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