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我出处主意,请问处理SSI接口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2007-09-19):
我们项目中要用到传感器,可选定的型号数据输出接口都是SSI接口方式的,我只对51系列的单片机有点熟悉,查了半天资料好像说是要用ARM芯片,请问我到底是用51还是ARM还是DSP,(有人推荐我用PCI接口卡,可我岂不是要用到工控PC)

网友A:
楼主应该先对SSI接口要有一定的理解,再确定是否先用其它

还是继续用51

网友B(2013-02-28):
ssi类似于spi但是完全不一样

网友C:
我用过nxp的lpc2478上有ssi接口,不过我没用过它

网友D:
TI的LM3S9B90有这个接口

网友E(2016-12-01):
TM4C123AH6PM 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