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7-09-19):
今天用UV3选LPC2131写了个简单的程序,启动文件用的UV3自带的STARTUP.S(STARTUP.S: Startup file for Philips LPC2000)可是编译后显示“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呢?请前辈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的BIOS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系统时间没问题啊,BIOs肯定没问题。还有别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