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BE

楼主(2007-09-21):
初学ARM
如果我要外扩展一片16bit的SRAM,BANKn的位宽设置位16bit,那么SRAM的UB/LB引脚需要接到nBE上吗?
BWSCON的STn位需要设置成“0”还是“1”?

楼主:
还有上面这句话不太懂

网友A:
nBE[3:0]是nWBE[3:0]和nOE相与产生的

楼主:
nBE和nWBE是同一个pin啊~

还是帮忙回答一下怎么扩展SRAM吧,UB/LB需不需要接到nBE上?
BWSCON的STn位怎么设置?

网友A:
如果你要按字节写入的话,就要接。否则没办法按字节写入

楼主:
也就是说,按字读写,就可以不接?

如果不接,STn位怎么设置?不管?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e.......这个问题嘛~数据手册说的很暧昧

This bit determines SRAM for using UB/LB for bank 7
0 = Not using UB/LB ( Pin[14:11] is dedicated nWBE[3:0] )
1 = Using UB/LB ( Pin[14:11] is dedicated nBE[3:0] )

这个是关于STn位的描述。设置为“0”,作为nWBE使用。我就不蛮清楚,这个时候还需要接UB/LB引脚吗?(DWn = 01,16bit的位宽)

网友A:
都不接了,就不用设置了吧。

楼主:
总想不通为什么16bit的SRAM搞个UB/LB端口来搞什么

多一些鬼事情,就为了满足8bit的MCU应用,哎

网友B:
扩展16位SRAM:

/LB接nBE0
/UB接nBE1
其它的都正常接法
/CS接nCS
/WE接nWE
/OE接nOE
A0:An接A1:An+1
I/O1:I/O16接DATA0:DATA15
还有VCC和地

因为像ROM(如E28F128等)是没有/LB /UB的,所以它们自然也就用不到处理器的该功能,所以STn就设成0.如果想扩展上位的SRAM,要用到/LB /UB就将STn设成1就可以了

网友A:
32位的处理器,难道你的程序中就从来不使用char型的变量吗?

如果使用了char型的变量,又没有8位的写,我看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