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军品级与工业级的PCB除了器件选择外还有哪些区

楼主(2007-09-24):
请问高手:军品级与工业级的PCB有哪些区别?
一般芯片要选择军品宽温型的,除此以外军品级的PCB和普通工业级的还哪些方面不同?PCB板的制作材料?焊锡?....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首次听说军用级

看来太寡闻了,嘿

网友B(2007-10-27):
好像都不一样

就连焊锡都是含银的哈

网友C:
最大的区别是军品级是不计成本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很糊涂

一般看数据手册,也就是温度的差异。
但是 以前我做过的一个项目,现场的干扰很严重。用75176就是不行,但是换了75184,就OK了。
看来,除了温度的差别,还是有其他的差异的。一分钱,一分货。

估计是造出来一批后,先挑体格最好的,当兵。再挑体格还不错的,当工人,其他的就是农民了。
我没钱,一般都是用农民级的,关键部分,能看得见的部分,用工人,大个放前头,小个放后面,以前我是卖水果的。(玩笑)

网友E:
同意4楼。

网友F:
军用注重稳定可靠

用料要好,这是不用说的

EMC的要求比较高,电源要求比较特殊。

接头要牢固,能过振动、跌落实验

要三防

宽温,高低温范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