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arm板,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07-09-28):
想自己做一块arm核心板,能够跑uclinux的,不要是bga封装的,自己没法焊
这两天都在选型,大家能不能给点我意见,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44B0

网友A:
AT9200

可以跑Linux了

楼主:
at9200

at9200那个布板的时候比较费事吧,arm9系列一般都是好几层板,今天问了下价4层板开工费就要420呢

网友:
去 买 方便 一些

网友B:
9200,9260都可以两层板,网站N多人自己做了

网友C:
楼上的没事别瞎忽悠

网友D:
4层板

4层板才420,贼便宜啊。我还没做过低于1K的。

网友E:
44B0

44B0双面板搞定,我开板才150,嘿嘿!!

网友F:
44B0吧

简单,资料多,便宜,耐折腾

网友G:
44B0

最近刚搞完44B0的板子,资料多,入门方便

网友H:
4510呢? 我手上有大约40片

网友A:
4510停产了

不建议再去“动”他

网友I:
ls:lpc2200外部总线的速度

我测过,程序在外部存储器运行和片内SRAM差9倍。

网友J:
LPC的可以推荐

网友K:
买板吧

自己做块板,稍有一个地方疏漏了,板子就报废了。 几百个大洋就打水漂了。

网友L:
楼上说的有道理
确实,感觉还是自己先买一块板子,把上面的软硬件都弄熟悉了
自己再做一块也不迟,到时候可是量身定做的,呵呵
自己做一块可不比买一块便宜,呵呵!
风险还大!
呵呵

网友M:
就是,还是先买一块,玩熟了再自己做吧。

网友N:
学习开发板

电子方案网
http://www.myesw.cn
廉价的各种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