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ell的一个启动讨价,会linux过来看看

楼主(2007-09-29):
1: 作为登录shell,它将首先寻找/etc/profile 脚本文件,并执行它;
2: 然后如果存在~/.bash_profile,则执行它,否则执行 ~/.bash_login,如果该文件也不存在,则执行~/.profile文件。
3: 然后bash将作为一个交互式shell执行~/.bashrc文件(如果存在的话),很多系统中,~/.bashrc都将启动 /etc/bashrc作为系统范围内的配置文件。

这是PC机上的启动过程,但嵌入式没有这么复杂,执行/etc/profile 就差不多可以了。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在提示行显示当前位置的目录名,和PC机上一样:
root@--nfs>----nfs表示当然目录/usr/nfs的名字。
我目前只完成
root@--/usr/nfs>--全路径名显示,有什么好办法显示当前的目录名?

ash没有深入研究,哪们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

楼主:
不是有很多做linux的高手吗?

都不肯过来赐教一下?

网友A:
交叉编译 bash

一般busybox做的根文件系统,只是有sh/ash或别的,似乎是没有bash

而可以显示路径的应该是bash(猜的,偶试了下,的确只有bash显示路径)
所以需要交叉编译bash, 是否需要配置什么,偶不清楚, 可以试下.

注: busybox的sh/ash似乎是可以的。可能主要是配置文件的问题。这个偶就帮不了什么.抱歉~

楼主:
多谢楼上的信息

我做一个脚本文件,维持一个变量是目录名,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找google或者这本书更好。

如果busybox不支持这个功能,你可以改源码,也可以换一个shell.
这里没有义务教师,别人给你回答,你要心存感激。

没人人回答,一种是你太蠢,别人不屑
一种是你太聪明了,问题太难。

我之所以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必须查资料,这得花我很多功夫。

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问题,通常,用shell编程很熟悉的人,
可以很容易的回答。

另外,凡事有脏字的帖子,肯定删除。可以讨论,可以狂怒,
但不能学泼妇。

楼主:
无耻之人

你真是无耻的人,无耻的版主,怕我的据理力争的回复让其它人看到的?

让道理放到阳光下岂不是很好?以版主的特权删除我的回帐,无耻!

楼主:
从1998年开始,我就在这里混了。

近十年来,在这里还是第一次鄙视一个同样是技术工程师的人,而且还是个利用特权删除回贴的版主,不敢让评论放在阳光下的版主。

就算是有人骂阿南,他还是比你大度得很。

网友B:
俺就这个样子,能顺便帮忙的,我会帮忙

但是太消耗我精力的,不干!
你这个问题的工作量,对我来讲,是半天。

而且,我感觉你是在考学生,不是在问问题。
我从来就不是好学生。本科毕业的时候,
前两年,做梦考试,
醒来了,kao,
多亏是做梦啊。

我是从来不给乞丐钱的的,
但是看到老人卖报纸之类的,
我有用没用都买一份。
我有我自己的做事原则。
没有什么道理。

我是版主,我认为不合适的帖子,就删除。

如果大家认为我不合适,可以把我轰走。
你可以提出这个投票,我给你置顶。

网友B:
楼顶说的确实是技术问题

你自己看看第二层,或许是我误会了吧。

我感觉你是在叫板。
但是,我在回答中,也说出了可能的问题和解答的思路。

其实,网络上,有些东西容易误会,如果可能,最好大家
见见面,多沟通,或许互相了解了,可能少些误会。

而且,可以互相借鉴。我们做技术的,说实在,就是IT民工。
挣点的钱,永远赶不上物价(包括房子)。
想办法自救吧。

这个是shell的一个很常用的方法,如果你在google找到了,
不能用,说明是busybox的问题,就得改busybox或者换shell.

关键词可能是:shell 路径名 linux 目录 文件
我没实验,仅供参考。

另外,这里没有linux高手。
linux高手都不在这里混。
linux的问题建议你去
www.linuxforum.net
那个是专业linux论坛,
这个论坛偏重硬件。

那里有几个高手,但是顶尖高手是没有的。
人家忙着挣钱赎身(房奴),享受生活(出国的)。

楼主:
版主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吧?

1:我二层的提问是叫板?版主的想像力没法说了,我佩服
2:你的回答在三层已经间接的回答了,虽然你再次回答我也很感谢,但我鄙视你那种讽刺、及施舍的回答!!更反感你用特权删除我据理力争的回贴!!
3:有问题先去google找,没有找到再提问。这规则我比你早知道,不用你提示,我提问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或我的关键字是不对的,所以我才希望有人能推荐资料。
4:这里有没有linux高手,不是你来说了算,这里是硬件还是软件,不是你说了算。
5:另外告诉你,这里有linux高手,这是肯定的,因为偶尔看到他们冒出来一下,只不过你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6:我不是什么linux高手,我只是做的时间比较长而已,也比较专一底层而已,不照样在这里混了近十年?

你在害怕什么?这里的每一个ID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是你对的,你有什么好怕的?有必要东拉西扯的什么同情心吗?

网友B:
我从97年接触linux,2000年到一个专业的linux公司

专门做linux 7 年了,我不相信这里有比我对linux更了解的。
虽然,我在那个公司属于菜鸟中的菜鸟。现在跟他们比我还是菜鸟。
但是,这些人是从来不到这个论坛的。国内搞linux高手也就那么几个
有认识的,也有仅仅是闻名的。

你的这个问题,在那个公司,有一个专门对shell研究的,1分钟就给你答案。
也有专门研究gcc的,研究图形的,研究汉字输入法,发行版制作的。
那是一个50人的小团队。
我是打杂的,做写手册,给别人定制linux这类杂活。
就此打住,我后面啥也不说了。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699129&tp=%u6700%u8FD1%u4E89%u8BBA%u5F88%u591A%uFF0C%u5927%u5BB6%u627E%u4E2A%u5730%u65B9%u804A%u804A%u5982%u4F55%28%u7B97%u662F%u4E00%u4E2A%u5EFA%u8BAE%u5427%29'>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699129&tp=%u6700%u8FD1%u4E89%u8BBA%u5F88%u591A%uFF0C%u5927%u5BB6%u627E%u4E2A%u5730%u65B9%u804A%u804A%u5982%u4F55%28%u7B97%u662F%u4E00%u4E2A%u5EFA%u8BAE%u5427%29

楼主:
一叶障目

1:不要以为加了一个小团队就以为见过所有的高手!!!!就算你接触了10年的linux,那也不证明你了解它,相信中国网虫用windows也有超过10年的,难道他们用来上上网,聊聊天就可以说他们对操作系统很了解?

2:打个比喻:不要以为看了胡润的富人排行榜就以为知道了中国的所有富人,你没有见过的人多的是,因为他们从不像你这么张杨。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向你这类的人证明什么!

3:不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什么linux技术上,不要把注意力转移到误会上,也不要把注意力转移到高手上,更不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个人经历及同情心,这与本次吵架完全无关。我不想和你争论什么技术,不想和你争论什么行业,我对些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不肖于与你争论!!

4:这次吵架是因为我鄙视你的个人行为,具有的后天的把别人当做乞丐的同情心,个人自以为是的态度。

楼主:
21IC上,难道你是"linux第一高手"?

那怎么shell你却从没有研究过?或者说你要花很大精力去研究?

那么只能说明只是涉及某一方面的知识,那就是说明你的linux知识面不全了,别搞笑了,就你这样这一点知识也称得上21ic的"linux上第一高手"?

拜托,以后别在这样说了,对linux知道越多的人越不敢对别人说自己是高手,只有知道一点东西的人才会对别人说自己是高手。

那个ZLG的话是怎么说来的?好像大意是说,不要看了别人的一点资料就自以为懂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