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郁闷的Could not stop ARM device

楼主(2007-09-29):
用ulink在keil环境下调试LPC2148,一点debug就出现"Could not stop ARM device"对话框错误,串口ISP到是没什么问题,ulink也能找到目标芯片,而在我另外一块LPC2132上调试,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在网上查了好久,碰到这个问题的人不少,但没看到有什么解决方**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先谢过了

网友A:
硬件可能有些问题

楼主:
没办法了,只有上图了

又弄了一晚上,还是没头绪

网友B:
检查一下jtag的各管脚的电压

我有一次,就是因为电阻焊接到了错误的位置。
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楼主:
电路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3021305155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