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户找不到

楼主(2007-09-30):
重新下了个文件系统,开机后user id 不明,请问怎么切换到root 下,用su 不行,

网友A:
编译busybox是没有选择su功能。

楼主:
有没有系统讲解移植的书籍推荐本

我是按照开发商提供的资料移植的。现在发现移好后还有很多问题。看来只能自己一步步来了,但看看网上很多资料不是很系统的将的,也有错误的地方。望高手们能够推荐几本好书?

网友A:
我没找到过

楼主:
以版主现在的功底,看过哪些资料,有好的推荐?

网友A:
我最开始看的是pc版本的软件

linux最大的好处是兼容。先搞定pc端的。
pc端的书太多了,找本适合自己的应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