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S调试2440寄存器值都不变化,只有pc在变化

楼主(2007-10-01):
同样的程序,用一块2410调试时,一切正常,可以看到寄存器值都在正常变化

而用刚完成的2440来跑同样一段程序,只有pc在增长,其他寄存器值根本没有变化,而且程序也跑得不对,axd上看只是顺溜往下走,根本不管循环判断。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2410的程序怎能让2440跑?

在axd下点右键,选中Interleave Disassembly,用混合模式查看就知道为什么了?程序没有装载成功,你的SDRAM还没有初始化好

楼主:
对的,是SDRAM没有初始化成功

果然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