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重映射remap的目的? 只是用来加快运行速度或调试中断

楼主(2007-10-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将中断向量放到RAM中,这样可以方便修改。

网友B:
remap

程序放在sdram/SRam中,程序运行速度可以很高;
如果程序放在RAM中运行时,reset vector,中断向量也得相应放到ram中,中断响应速度才能提高, 但是RAM有不能保存代码,因此要把代码从ROM复制到RAM中运行,这部分代码叫bootloader;
bootloader的地址排列和应用程序运行的地址排列会不一样,其中的转变过程叫remap

网友C:
哦,明白,LS解析得真清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