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到arm

楼主(2007-10-04):
  我是一位新手,只搞过avr,和51的开发,但是现在对arm很感兴趣,
想学,尤其想学控制比较好的at91的9200系列,想买一个k9的开发板
不知道怎么样,还需要买些什么?
  先谢了,
  arm只是停留在门外,谢谢指导

网友:
去周立功 那里 买个 1美圆 的ARM 回来 自己焊接 拉

很省钱
而且 积累 经验

网友A:
re

入门的话可以先不搞OS,当单片机玩玩,象LS说的就可以了。一般从搞8位机转到ARM上来的人,学习精力和兴趣都比较浓,相信把ARM当单片机玩的话,2,3个月就能玩熟了,所以我建议还是直接买个稍微好点的,个人建议买个S3C44B0,300块左右,便宜得很,什么接口都有,即可当单片机玩也可玩RTOS,还能玩UCLINUX,学完这个再搞ARM9,linux就容易了,个人建议不要买K9!!

网友B:
楼上说说为啥不要买K9呢?

网友A:
re

因为K9适合做操作系统移植,和一些驱动开发,由于他的外部接口很少,不适合初学者!再看看便宜的44B0板子,外部接口一一据全,还能玩RTOS和uclinux驱动开发,个人觉得适合初学者,掌握了44B0,其他的都差不多了,个人意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吧

网友B:
44B0X确实性价比没得说。

网友C:
估计这块板对入门者是最好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ce56f5923cec10ee7369c88d2db43a63.jhtml

先声明,这个板不是我卖的。我只是在taobao上看到了,对初学者很实用。

网友D:
学ARM一定要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