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mplayer编译好,ttyS0找不到了

楼主(2007-10-06):
郁闷死
这几天啊,那个上火啊
linux下手还比较生,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
/dev下明明有ttyS0,S1之类的,ls -l可以找到这个设备
但是cat就不行,minicom也打不开这个
这是为啥啊?
minicom设置的问题么?
到底该怎么设置?

楼主:
老鸟们,快来指点指点

这几天什么都干不了,净跟那看书
本想11在家好不容易有几天时间可以调调程序
这下工具没法用了
本上没串口,手上又没有USB转串口转接器
还琢磨着8号去拿板子时顺便买一个了
这下住南头关,靠,去趟华强真TM不容易
再说,赶着11这关口,也实在懒得跟那趟浑水

网友A:
呵呵,郁闷死也没用.不知楼主要干嘛?能否再说确切点

网友B:
大不了吧linux重装一下

网友C:
minicom设置没弄好吧

minicom -s看看是不是串口设置的问题

楼主:
阿南都来了

哈哈,还有这么多高手
这下有救了
我就是在FC6下面用COM1连接开发板(2410),然后用minicom和uboot通信来调试
现在minicom ttyS0的时候提示没有这个设备或地址
LS能否详细说明如何设置?
我把minicom的设置改来改去都不行
/dev下本有ttyS0的
ln -fs /dev/ttyS0 /dev/modem
然后minicom时提示没有/dev/modem
然后把minicom里边的设备由/dev/modem改成/dev/ttyS0
但是minicom的时候还是不行,提示/dev/ttyS0没有

楼主:
uboot有没有支持usb调试的

现在笔记本上有串口的少之又少
一般主流配置的机器都很难找到串口

楼主:
南哥,大侠们

帮忙支个招啊
到底有没有支持USB调试的UBOOT哦?

网友A:
没用过FC6,呵呵只用过readhat9

楼主,您的电脑有没有串口?
用ls /dev看看有没有ttyS0设备,如果它是链接到modem,看看有没有modem设备,再确认你连接的串口是否真是modem这个设备,而且能正常工作.切换到windows下测试您的串口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ttyS0有

/dev目录下有ttyS0,没有modem我自己把把modem链接到ttyS0
minicom中device设置成/dev/modem或者/dev/ttyS0都不行
WIN下超级终端下可以连上开发板,uboot的启动超级终端能接收到
但是没法用键盘通过超级终端向开发板发送命令
开发板中烧的uboot以前用过,可以从minicom下载zImage和uImage,而且可以正常启动内核
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行了
我的redhat下显示器配置为之前的老的CRT,现在换了液晶,结果启动redhat的时候总是显示超出显示范围,然后什么都没有了,redhat进不去,显示配置也不改不了
真是焦躁

网友A:
楼主还是别太着急了,多看看设置、多测测硬件

您接的那个串口到底是不是ttyS0,还是ttyS1等等。您用的是台式机,还是没有串口的本本通过USB转串口

网友D:
内核没配置好

内核没配置好(对于某些非标准串口的或标准的, 某些发行版默认的内核是不支持的). 所以需要重新编译内核,把与串口相关的配置都选上.

以前碰到过很多回. 具体如何配置, 可以自己尝试下. 要么,找个可用的内核, 自己升下级就是.

楼主:
用的台机

这两天有事比较忙,本打算昨天公司买器件时顺便去买个USB转串口好能在本本上用的,不过后来经理安排另外一个小伙子去采元件,没买成
LS上说的也有道理,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