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总线操作

楼主(2007-10-07):
最近编写了一个总线驱动,向地址0x34000004送数据。但是总线上的高电平电压才1.5V左右,而且只能低八位有变化。
驱动里面通过ioremap将地址映射啦
virt_addr0=(unsigned long)ioremap((unsigned long)0x34000004,0x4)
应用程序里面通过write()函数向地址写数据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可以先脱离linux,在无系统的情况先测试成功.这样可以

让您判断出到底是linux方面的,还是硬件或您的设置等非linux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