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工程如何在固定位置加入mp3文件

楼主(2007-10-09):
请问:
  在KEIL中工程如何在固定位置加入mp3文件

网友A:
好象不行...

网友B:
把mp3当成一个bin文件烧到固定位置

也可以用incbin 把mp3包含到程序中. 这样直接烧写程序就够了,只不过程序比较大

网友C:
烧到确定位置,然后用指针寻址即可

网友D:
如果是C51 的话,可以直接用 at 定位

如果你用的是arm, 我只会用ADS,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访问方法,直接物理地址访问,简单实用!
当然,你也可以把 mp3文件看成一个二进制数组,。。。。。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外接 u 盘,通过文件的方法进行访问,这个方案也比较实用,歌曲更换也比较容易!USB 接口 可以考虑用一片 Ch374 或者 SL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