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又的麻烦下21的兄弟了!

楼主(2007-10-10):
CD, LCD, ADDR, AN, se
我用44B0的一个片选BANK3给了LCD,
*    44B0----------------LCD
*    DB0-DB15  ----------  D0-D15
*    CS        ----------  nGCS3_LCD  (使用Bank3,地址为0x06000000--0x08000000)
*    RS        ----------  ADDR25  //选择写入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    WR        ----------  nWE
*    RD        ----------  nRE
*    RESET     ----------  nReset
现在我想通过ARM的D0-D15,给LCD的一个寄存器DR写数据,假设DR的地址在 LCD中的偏移为0,那么44B0寻址DR的地址为0x06000000,
#define  DR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06000000)
那么没有ADDR的地址线与LCD相连,44B0是否可以对DR寻址呢?

网友A:
当然可以。没连的地址线可以位任意值。

楼主:
一般的CPU寻址都是片选+地址线啊?

一般的CPU寻址都是片选+地址线啊?

如果只给了片选,没有地址线,怎么寻址BANK内部的地址呢?

网友A:
BANK内部的其它地址就浪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