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keil软件调试c语言编写的arm程序的断点设置问题

楼主(2007-10-10):
关于使用keil软件调试c语言编写的arm程序的问题

    请教:使用keil软件调试c语言编写的arm程序,由于arm的汇编语句带有条件执行功能,使得在c语言的条件转移仿真时无法设定断点,因为,无论如何设置,程序都会按顺序走一遍语句。比如程序:
 if(a>1)
{
   b = 2;
   c =3;
   d = b+c;
}
else
   d = 9;

    一般认为,如果a=1,不满足条件,程序不会进入括号内部执行。但由于arm的汇编语句带有条件执行功能,似乎是由于流水线的顺序执行提高了效率,但是问题也来了。可能是效率提高了,但是我们调试程序时,要考核程序在不同的条件下的行为,比如a>1,可是a<=1时,程序也会到括号内部执行一圈,虽然不会真正执行里边的程序。这就导致无法设置需要的断点,因此,也无法考核程序的行为。
    不知各位过来人是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的?请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难道各位先学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不可能吧。也许说得不够清楚,就是说:
你认为条件内部不满足条件要求的地方设了一个断点,但程序却在if内部每一条个语句上判断一下条件是否满足才确定该语句是否执行,而不是在条件语句处(如if).结果是:不管是if还是else统统判断一遍。if和else成了摆设。
调试程序时这宗现象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