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ybox 移植

楼主(2007-10-10):
请教;2410的开发板上下载好内核和yaffs 文件系统后,发现启动时用户名未知。想移植一个busybox 1.1.3到2410的目标板上,使用SU切换到root 下。
make后,但不知道接着怎么移到目标板上使用?

网友A:
不是很容易,也不是很难

1:busybox交叉编译,安装
2:做ramdisk或root.cramfs或其它的东西
3:把busybox的安装东西拷贝到ramdisk里
4:做inittab文件
5:做ash文件
6:下载
7:启动

楼主:
1.我只做到第1步,楼上的能步能把下面步骤说的详细点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网上没发现)。
2.看开发板的移植资料里一般就分uboot、内核、文件系统移植,而busybox是在哪步完成的,现在就步知道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