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通过,下到目标板文件系统中运行提示出错

楼主(2007-10-11):
我用的是s3c2410,用vivi下了2.4.18的内核和yaffs的文件系统,没有问题,在linux下用arm-linux-gcc交叉编译一个最简单的hello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
     return 0;
}
在linux下交叉编译没有问题,可是下到目标板的文件系统之后,./hello提示出错,如下:
syntax error:word unexpected(expecting")")
有哪位强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还望给个意见吧,对了,我用的是自己做的板子,不是开发板

网友A:
看不出哪里有错,呵呵!看看")"在哪里,是否输入的是中文

楼主:
能看吗?

那个是交叉编译出来的东西,用vi看里面全是乱码

网友B:
你的linux是不是虚拟机?

你的linux是不是虚拟机?如果是的话,在windows下编写的文件放到linux下编译有时就会乱码,在windows和linux的共享目录下编译更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在检查一下

网友C:
re

确认下:所使用编译器的库版本与rootfs中的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很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把你的程序静态编译,然后再运行下看看,是否还有错误。
如果没有,说明所使编译器库版本与rootfs中不一致。既然已经编译通过,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注:编译后生成的是二进制文件。查看的话,使用hexd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