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的P1.27引脚不能拉高?

楼主(2007-10-11):
前段时间用ulink在keil下调试LPC2148,一直出现"could not stop arm device"错误,今天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板子的JTAG接口,发现LPC2148的P1.27引脚,也就是TDO引脚,本来是用10K电阻拉高的,但现在测得却一直为低电平,是不是LPC2148片子坏了?

网友A:
用ULINK能测到内核吗?

楼主:
可以测到ARM芯片

可以测到ARM芯片,并且我测了一下另一块LPC2132的板子,它的P1.27引脚是正常被拉高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去掉JTAG接口上/TRST与/RESET引脚之间的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真是奇怪,网上几乎所有的原理图都有那个电阻.

网友B:
都是COPY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