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地址线如何接?

楼主(2007-09-06):
sdram和cpu相连时,地址线如何接?(我现在用的是两片HY57V641620F,即64Mbit,16bit位宽的sdram来组成一个16Mbytes的32bit的存储系统)

1.sdram的A0接cpu的哪根地址线?(有些情况,A0就是接cpu的A0,还有些情况,是根据flash的位宽来决定的,比如我现在用的是16bit位宽的sdram,所以sdram的A0就接cpu的A1,依次类推,如果用的是32bit位宽的sdram,sdram的A0就接cpu的A2,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究竟分别应用于什么场合?)

2.sdram的BA0,BA1接cpu的哪根地址线?(有些情况,BA0,BA1是接cpu的高位地址线,比如我现在的情况,sdram一共16Mbytes=2的24次方,所以最高位就是A23,A22,即BA1,BA0分别接cpu的A23,A22;还有些情况,如果sdram的A0~A11接的是cpu的A0~A11的话,BA1,BA0就接cpu的A13,A12.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究竟分别应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RE

1.sdram的A0接cpu的A2地址线,根据数据位宽
2.sdram的BA0,BA1接cpu的地址线根据地址映射来定,SDRAM地址在哪里那么BA0和BA1就根据实际地址来接

网友B:
不同的cpu接法不同,不都一样。

楼主:
可否举些例子呢?多谢了

网友C:
用百度搜

百度上有很多S3C2410的电路原理图,你可以借鉴一下!另:三星的网站上有SMDK2410的原理图,理解了就会了!

楼主:
那只是针对2410的,是否有人可以总结一下呢

网友D:
我的理解!

其实这样接比较好理解,为了支持位宽 8 16 32 ,所以得有个方法区别!
a0-接a0 ,8位结构;a0-a1 支持16位结构,等价于左移1位,乘以2,相对于8位来说明;a0-a2,32位结构,等价于左移2位。

网友E:
不同的CPU,一般有不同的接法

比如,S3C2410与AT91RM9200就不一样。其它不同的还多呢,这种事,最好看相对应的处理器,没有什么通用的接法。当然,这主要是对SDRAM之类

网友F(2013-10-30):
7楼正解

网友G:
看别人怎么接----MPU厂家会一些评估板图的吧....

网友H(2014-08-14):
我也在郁闷这个,后来我发现S3C2440这样接没错,但是看看公司的其他如hi3515与的dm3730都不是这样接的,结论是不同CPU不同接法,请参考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