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电脑网络连不上

楼主(2007-10-14):
ARM板和电脑连不上(超级终端没有问题),我的网线已经接好了并且本地链接也说已经链接上了,但是相互ping就是ping不通,其中用ARM板ping电脑的话会出现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而电脑ping板则出现time out的提示。请高手指教。费解……

网友A:
需要使用交叉线吧。。。

楼主:
回复2楼

我用的线没有问题的,这个我可以肯定(应该已经是交叉线了)

网友B:
IP要在同一个段呀

楼主:
回复:IP要在同一个段呀

已经是了,这个我还不至于错,子掩码为255.255.255.0

网友C:
想得到zccn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板子的地址是192.168.0.11
我把电脑设为192.168.0.3 子网眼马255.255.255.0
就是不通
请教高手!!1

网友D:
防火墙没关吧

网友E:
硬件问题,查硬件

或许是板子本身的问题(某些电阻阻值问题可能性大),也或许换个hub就好了。

网友F:
有些解释不通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后来我把板子和电脑的MAC地址乱改一通,然后把电脑和板子RESET一次。后来居然可以连了。
MAC地址没有保存,RESET后MAC地址是和原来的一样的阿。
不知道何解。

网友G:
也可能是静电,把接地弄一下试试

网友H:
呵呵,可能是改了没重启

有些参数是上电时才读取的,如果没有刷新...

网友I:
跳線問題

網卡對網卡,網線要跳線.

楼主:
奇怪的是

我把板拿去人家的电脑改一改IP就可以ping通了,就是我的不行

网友E:
你换hub试试看

网友J:
关于网络不通的回复

出现网络连不通,有以下几种情况:
1,IP一定要在同一个段.
2,要保存MAC地址
3,要使用交叉线
4,看提示,网络芯片坏也是很有可能的

联系请Q我:65127003

网友K:
这个问提我遇到过 是网卡驱动问题

网友L:
MAC地址写正确了吗?

检查一下C/S模式的SOCKET编程,是不是bind,accept,函数没有配置好.问题估计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