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调试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10-15):
大家好,keil for arm调试遇到了奇怪问题:
在main()里面添加几个函数调用之后,仿真就进入不了Main().
startup.s运行完之后就找不到main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

网友A:
Keil for arm

一般是要将程序烧写进去才能仿真的
不知你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仿真?

楼主:
软件仿真阿

简单的程序都可以阿!

楼主:
编译器是 realview

楼主:
换2.50版本就解决问题了

3.1以上版本好象都没有CARM编译器了,realview还真的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