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 for ARM中怎么知道HEAP 来写mollac程序

楼主(2007-10-16):
************************************************
-D_CSTACK_SIZE=4000
-D_SVC_STACK_SIZE=4000
-D_IRQ_STACK_SIZE=4000
-D_FIQ_STACK_SIZE=4000
-D_HEAP_SIZE=4000
-Z(DATA)CSTACK+_C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SVC_STACK+_SVC_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IRQ_STACK+_IRQ_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FIQ_STACK+_FIQ_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Z(DATA)HEAP+_HEAP_SIZE=RAMSTART-RAMEND

我想在程序得到HEAP的位置应该怎做
想写mollac的程序 必须知道这个位置

相关下载

网友A:
想在程序得到HEAP的位置??

一般来说,修改堆栈是很危险的行为。

mollac和堆栈虽然有关系,但似乎不用修改它把?

看高人来搞定。

网友B:
re 2楼: 堆和栈是不一样的。

堆是提供给动态分配使用的空间,而栈是程序运行期间通过压栈和出栈指令访问的空间。

楼主,自己做malloc的话,可以直接使用一大块全局数组,然后在数组里面分配。
你可以参考我的ARM_00_OS里面的内存管理的源代码,就是这样实现的。在我的BLOG
里的初学ARM版里有几个版本。

楼主:
也是一个办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