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奇怪问题

楼主(2007-10-16):
ARM, TI, se, ST, ce
我们买了一块ARM9——s3c2440的开发板,开始用时很正常,但有一天出项了在Multi-ICE server中可以检测到ARM920T核,在AXD中配置Multi-ICE.dll时配置不起,其报错:RDI Severe Error 00259: Unable to stop target processor. Check the server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target system, the target is powered up, not in reset and can operate at the TCK setting used.
按照ARM网站给的解决方法 :After starting the Multi-ICE server, autoconfigure at 20kHz.还是出现上面的问题,检查电路电源,时钟都正确,不知问题出在哪儿?还请高手不吝指教!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621037409.rar

网友A:
硬件可能有些问题,请问楼主不挂仿真器开发板还能正常运

楼主:
不行!根本就用不起来!会不会是外围什么器件坏了?

不行!根本就用不起来!会不会是外围什么器件坏了?我把晶振去掉还报的是这个错误啊!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但晶振起振的频率不正确!会不会是哪个引脚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B:
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

4楼!你也遇见这个问题了?这样操作解决掉了?

楼主:
按照4楼的方法出来这样一个提示:

The target board has been reset - attempting to recover.
If debuggering no longer works correcting please reconnect to the Multi-ICE Server.
4楼如何把图片粘上去的?我粘不上去,能放在链接中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01051858.rar

网友C:
看看仿真器,我们的游几次是这样的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啊!

按照4楼的方法搞定了,不过有一个地址的设置要修改啊

网友D(2010-05-25):
四楼的看不到啊

网友E:
是不是跳线设置有问题,你需要烧写Nand还是Nor,用JTag时一定要设置好跳线噢。

网友F:
开启了MMU以后(例如linux或者ce跑起来以后),axd就不好连了

www.cmte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