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ARM7单片机上的中断控制器。

楼主(2007-10-17):
最近对比研究了三个大厂的ARM7单片机,发现它们在中断控制器的设计上有两种不同的作法:

一种是ST半导体和ATMEL的作法,它们没有采用ARM公司的中断控制器IP设计(编号是PL190),好象是都用了另外同一种设计。STR71x系列的EIC与SAM7上的AIC非常相似,都用了所谓的硬件堆栈来实现中断嵌套,以减少单片机在中断嵌套中的软件开销,只是嵌套的次层不同。

另一种是NXP的LPC2000系列。它采用了ARM公司的标准IP设计,名为VIC,ARM公司的设计IP文档号为PL190。这种设计没有实现什么硬件栈结构。

我对采用硬件栈的这种设计持保留态度,认为它在中断嵌套的实际应用中,没有太多的实用意义,是个“**肋”。原因在于:

1、对于中断嵌套,最重要的是保留在前次中断处理程序中,被新中断所打断的原PC值和处理器当时的状态。而EIC的和AIC的这个硬件栈却是在硬件栈中保存无关痛痒的上一个中断优先级值和中断源编号。这种堆栈根本不会减少CPU核在中断嵌套中的用来将LR值和SPSR压栈的软件开销。

2、纵观几大厂的ARM7单片机,我发现:作为ARM7核在MCU中的设计使用,ST半导体STR71xF系列的EIC和ATMEL公司SAM7系列实现了硬件栈,但是作为面市时间较晚的LPC2000,NXP并没有再去实现什么硬件堆栈。
这是不对我上述判断的一个佐证呢?

由于没有用ATMEL或ST半导体的ARM单片机做过实际项目,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分析。提请熟悉ATMEL公司或ST半导体公司产品的达人们评论!

谢谢

网友A:
搬个板凳听课

网友B:
LZ说的中断控制器还没有看过,有时间研究研究,但是另有个

但是有个问题想请LZ一并考虑,当允许中断嵌套以后,如何解决低优先级的事件不会中断高优先级的事件(中断)处理,同时允许高优先级的事件中断低优先级事件的处理程序。

网友C:
楼上,不知这样行不行

进入低优先级后,置自己为最高优先级,退出前还原,嘿嘿

楼主:
回:楼上平常人

ARM公司的专家曾经出版过一本经典的ARM编程书,中文的译版叫做《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由北航出版,其中第9章是专门讨论异常与中断编程的专题,可供讨论参考。

楼上兄台提到的问题,我想可以简单地回答如下:中断控制器(interrupt controller)的作用,就是分担CPU核对中断管理的软件开销工作:如,确定中断源,对产生的中断源进行分析,按优先级排序,等等。

以下我们分三种情况讨论:

1、当有多个中断同时产生时,中断控制器会对这多个中断源进行优先级序,并将其中优先级最高的中断ISR的地址提交给CPU核,提交的方式是将该中断ISR地址存储在控制器单元中的Interrupt Vector Address寄存器内,供CPU读取。这样,低优先级的任务决不会在中断源的仲裁中胜出。

2、如果CPU正在响应一个高优先级中断,那么在完成中断服务后,它需要以写操作中断控制器中的某一个寄存器的方式来通知中断控制器它已经完成了ISR服务,中断控制器这时才会再次对悬挂在它管理范围内的低优先级中断源重新排序仲裁,提交新的高优先级中断给CPU。假如CPU核没有完成中断服务,中断控制器就得不到CPU的这个ISR完成通知信号,也就不会仲裁未处理的那些低优先级中断源。这样的话,低优先级的中断就不会打断高优先级中断服务了。

3、如果CPU正在响应一个优先级别较低的中断时,这时来了一个优先级别较高的中断源信号进入中断控制器,中断控制器这时会将nIRQ信号再次拉低激活,通知CPU需要立即中止当前正在处理的低优先级中断,进行高优先级的中断响应。而未处理完的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的程序状态和处理器状态都需要保存,以便将来返回时继续完成处理工作,这些都需要CPU来执行并保存到内存中去,这就是所谓中断嵌套的软件开销。

这就是中断控制器的作用:
1、对CPU核的外部中断源进行排序促裁,决定何时,提交哪一个中断源给CPU;
2、提交对应中断源的ISR地址提供给CPU,让CPU进行相应的中断服务。

最后我们可以讨论硬件堆栈了:通常意义上来讲,硬件堆栈的作用就是由硬件完成对被打断中断服务的状态保存。由于硬件资源非常有限,所以硬件堆栈的深度一般都是很少的,ATMEL的SAM7是8级深度,ST半导体的STR71xF是16级深度。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种MCU的硬件堆栈并不具备保存程序状态的功能,而是去保存对编程用户没有什么用处的中断源编号和中断优先级数。如果我们对比一下TI的C2000系列DSP控制器,就会发现C2000系列的硬件堆栈确确实实是在保存被中止ISR程序的返回地址,是可以减少DSP内核在中断嵌套中的软件开销的,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两种硬件堆栈功能上的差别了,就会发现我指的ATMEL和ST半导体的MCU中那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硬件堆栈设计。

谢谢!打字真累!

网友D:
在RISC中好象一般不配备带硬件优先级处理的中断系统,

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E:
看看,长知识

系统里有嵌套的中断,想想就头大。
要求ISR尽可能短,基本就满足应用要求了吧。

网友B:
答案是:因为ARM7的内核中没有中断控制器

先简单地说一下5楼的方法,你的方法适用于没有嵌套,“进入低优先级后,置自己为最高优先级”,那么比它优先级高的中断不就进不来了,还谈什么嵌套?

LZ的问题关键是为什么中断控制器不保存中断服务的返回地址和CPU的状态,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LZ有没有注意到ARM公司没有把中断控制器集成在核心中,中断控制器是各个半导体公司自己加上去的,ARM7的核心只提供两条信号线允许核心外部的中断申请,即IRQ和FIQ;中断服务的返回地址和CPU的状态都在核心内部,各家半导体公司谁也不能修改ARM7的核心,自然在中断控制器中不能访问到这些信息了,不能得到这些信息又如何能够在中断控制器中保存它们呢?

再多说一句,ARM7核心本身并不支持中断嵌套,因为对于ARM7核心只有两个中断源,自然不用谈嵌套了。

网友F:
ARM7的中断优先级可以使用软件模拟出来的

参考“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网友G:
[ZT] ATMEL精妙的IRQ中断处理过程——牛X

ATMEL精妙的IRQ中断处理过程——牛X

从栈地址开始,栈顶为AT91SAM7S64的16K片内RAM尽头0x00204000
IRQ_STACK_SIZE = 3*8*4
FIQ_STACK_SIZE = 0x004
ABT_STACK_SIZE = 0x004
UND_STACK_SIZE = 0x004
SVC_STACK_SIZE = 0x800
SYS_STACK_SIZE = 0x400

irq栈为什么用3*8*4=96B呢?因为irq最多8级嵌套,ARM字长4B,而3,是由于每次进栈均破坏了3个寄存器r0、spsr、lr,所以需要压栈保存的也就是3。计算十分精准,没有一个字浪费,这是AT第一牛X的地方。

当irq发生时,下列操作处理器自动完成:
1。r14(irq)=返回地址
2。spsr(irq)=cpsr(中断发生前的模式)
3。改cpsr,成模式为irq,禁止irq中断。
4。设pc,跳转到0x00000018去

下面看中断0x00000018指向的irq_handle代码:

;因为要继续调用函数,lr会被冲掉,所以压irq栈
sub lr,lr,#4
stmfd sp!,{lr}

;将r0和spsr压irq栈,因为下面用到r0,spsr
mrs r14,spsr
stmfd sp!,{r0,r14}

;写IVR,支持保护模式,普通模式无效
;释放NIRQ,清除保护模式下中断源
ldr r14,=AT91C_BASE_AIC
ldr r0,[r14,#AIC_IVR]
str r14,[r14, #AIC_IVR]

;允许中断嵌套,由irq模式切换入svc模式
msr cpsr_c, #ARM_MODE_SVC

;保存scratch和被使用到的寄存器、lr入svc堆栈
stmfd sp!, {r1-r3, r12, r14}

;跳转到AIC_IVR指向的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mov r14,pc
bx r0

;恢复scratch、被用到的寄存器、lr
ldmia sp!,{r1-r3, r12, r14}

;禁止irq中断嵌套,由svc切换到irq模式。
msr cpsr_c,#I_BIT | ARM_MODE_IRQ

;写AIC_EOICR
ldr r14,=AT91C_BASE_AIC
str r14,[r14, #AIC_EOICR]

;恢复spsr、r0
ldmia sp!,{r0, r14}
msr spsr_cxsf, r14

;中断返回
ldmia sp!, {pc}^

以上就是全部,让我惊叹的是如上做法支持了中断嵌套,想了想,自己以前搞的东西还真是全部回避回去了,也就是说,以前各个中断并没有优先级区分,进了中断就关门i->I。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了再打开,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中断服务程序必须迅速处理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8&t=2581607&tp=ATMEL%u7CBE%u5999%u7684IRQ%u4E2D%u65AD%u5904%u7406%u8FC7%u7A0B%u2014%u2014%u725BX

网友H:
强贴留名,做个记号

网友I:
板凳听课

网友J:
九楼的高见

九楼的高见,学习了

网友K:
讨论得有深度。

不错,学习了。

网友L: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不错

我也买了一本。。。
ARM要是能象51那样直接中断嵌套就好了。。。

网友M:
18楼的兄弟~~

建议你看一下
easy2131 开发板的中断嵌套,再看这个就简单多了……
那里有实验,应该有相关的文档

或者2200也有好像

网友N:
我是新手

我是新手

网友:
学生

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

网友O:
ARM7单片机s

5td5fs

网友P:
ATU209B
ATU2270B
ATU2207B-MFPY
ATU2741B-NFB
ATU2794B-MFS
ATU2860B-MFPG3G
ATU3741BM-P3FL
ATU3761MB-TFN
ATU3761MB-XFNG
ATU3761MB-XFNG3G
ATU4090B-PFNG3Y
ATU4256BM-RFS
ATU6043B-M
ATU6046B-M
ATU6049B
ATU6083B-M
ATU642B-M
AT91EB40A
AT91EB55
AT91FR40162S-CJ
AT91M40800-31AI
AT91M40800-33AI
AT91M40800-33AU
AT91R40008-66AU
AT91RM9200-CJ
AT91RM9200-ES
AT91RM9200-QU-002
AT91SAM7A1-EK
AT91SAM7A2-AI
AT91SAM7A2-AU
AT91SAM7A2-EK
AT91SAM7A3-AU
AT91SAM7A3-EK
AT91SAM7S128-AU-001
AT91SAM7S128-MU
AT91SAM7S256-AU-001
AT91SAM7S256-MU
AT91SAM7S321-AU-ES
AT91SAM7S32-AI
AT91SAM7S32-AU-001
AT91SAM7S512-AU-DV
AT91SAM7S64-IAR
AT91SAM7S64-MU
AT91SAM7SE32-AU
AT91SAM7SE512-AU
AT91SAM7SE512CJ-ES
AT91SAM7SE-EK
AT91SAM7S-EK
AT91SAM7X128-AU
AT91SAM7X128-AU-001
AT91SAM7X256-AU
AT91SAM7X256-AU-001
AT91SAM7X512-AU-ES
AT91SAM7X-EK
AT91SAM9260-CJ
AT91SAM9260EK
AT91SAM9260-QU
AT91SAM9261-CJ-001
AT91SAM9261-EK
AT91SAM9261S-CU
AT91SAM9263-CU
AT91SAM-ICE
AT5754-6AQJ
AT90S4414-4PC
AT90S4433-8AI
AT90S8515-4AC
AT90USB647-16AE
AT90USB647-16AU
ATA5278-PKQI
ATA5282-6AQH
ATA556711-DDT
ATA556715-PAE
ATA5743P6-TGQY
ATA6660-TAQY
ATAVRDRAGON
ATEPLDISPCABLEREV.4.0
ATMEGA1280V-8AU
ATMEGA128-16AI
ATMEGA128-16AU
ATMEGA128L-8AI
ATMEGA128L-8AU
ATMEGA128L-8MI/TR
ATMEGA128L-8MU
ATMEGA16-16AI
ATMEGA16-16AU
ATMEGA162V-8AU
ATMEGA165PV-8AU
ATMEGA165V-8AI
ATMEGA165V-8AU
ATMEGA168-20AU
ATMEGA168-20MU
ATMEGA168V-10MU
ATMEGA169L-4AI
ATMEGA16L-8AU
ATMEGA16L-8PI
ATMEGA16L-8PU
ATMEGA2560-16AU
ATMEGA2560V-8AU
ATMEGA32-16AU
ATMEGA32-16MU
ATMEGA3290V-8AU/TR
ATMEGA329PV-8AU
ATMEGA32L-8PU
ATMEGA48-20AU
ATMEGA48V-10AU
ATMEGA48V-10PU
ATMEGA640-16AU
ATMEGA64-16AC
ATMEGA644V-10AU
ATMEGA64L-8AU
ATMEGA64L-8MI
ATMEGA8515-16AI
ATMEGA8515-16AU
ATMEGA8515-16JI
ATMEGA8515-16PI
ATMEGA8515-16PU
ATMEGA88-20AU/TR
ATMEGA88-20PU
ATMEGA88V-10AU
ATMEGA88V-10MU
ATMGEA8L-8AU
ATMEGA8L-8PU
ATTINY11-6PU
ATTINY11-6SC
ATTINY11L-2SI/TR
ATTINY12L-W-7
ATTINY13V-10MU
ATTINY13V-10SU
ATTINY15L-1PU
ATTINY15L-1SU
ATTINY15L-1SU/TR
ATTINY2313-20SI
ATTINY2313-20SU
ATTINY2313-20SU/TR
ATTINY2313V-10MU
ATTINY2313V-10PU
ATTINY2313V-10SI
ATTINY2313V-10SU
ATTINY24V-10SSU
ATTINY26-16SU
ATTINY26L-8SU
ATTINY28V-1AI
ATTINY85V-10SU
ATF1502AS-10AU44
ATF1502AS-10JU44
ATF1502AS-15AI44
ATF1502ASL-25AI44
ATF1502ASV-15AC44
ATF1504AS-10JU44
ATF1504AS-7AC100
ATF1504ASV-15AU100
ATF1504ASV-15JC44
ATF1508AS-10AU100
ATF1508AS-10JU84
ATF1508AS-15JC84
ATF1508AS-7JX84
ATF1508ASV-15AC100
ATF1508ASV-15AU100
ATF16V8B-10PC
ATF16V8B-15JI
ATF16V8B-15JU
ATF16V8BQL-15PU
ATF16V8BQL-15PC
ATF16V8BQL-15SU
ATF20V8B-10JU
ATF20V8B-15JC
ATF22V10C-15JC
ATF22V10C-15PU
ATF2500C-20PC
ATFS161D-SU
AT7024-PGQM
AT73C203
AT73C213
AT76C120H-MU1-OZ208
AT76C450BCMY-EK2X
AT76C502A-0T144
AT76C504A-OCT176
AT76C651B
AT77C101B-CB02V
AT77C102B-CB02YV
AT77SM0101BCB02VKE
ATR2406-PNQG
ATR2740-RQHH
AT80251G2D-SLRUM
AT80C32X2-SLRUM
AT83C26-RKTUL
AT83C51DVX-7FTJL
AT83SND2CDVX-7FTIL
AT83SND2CDVX-7FTJL
AT87C54X2-SLSUL
AT88SC0104C-SIA
AT88SC0104C-SU
AT88SC153-10SU-00
AT88SC1608-10PU-00
AT88SC6416CRF-DK
AT89C2051-12PU
AT89C2051-12SC
AT89C2051-12SU
AT89C2051-24PU
AT89C2051-24SI
AT89C2051-24SU
AT89C2051X2-24PI
AT89C4051-24PU
AT89C4051-24SU
AT89C5121-ICSUL
AT89C5122D-RDVIM
AT89C51-24PC
AT89C5130A-PUTUM
AT89C5131A-RDTUM
AT89C5131A-TISIL
AT89C51AC3-SLSUM
AT89C51CC01CA-RLTUM
AT89C51CC02CA-TISUM
AT89C51CC03CA-RLTUM
AT89C51CC03CA-S3SUM
AT89C51CC03UA-SLSIM
AT89C51ED2-SLSUM
AT89C51IC2-RLTIL
AT89C51RB2-3CSIM
AT89C51RB2-3CSUM
AT89C51RB2-SLSCM
AT89C51RB2-SLSIM
AT89C51RC2-SLSUM
AT89C51RD2-SLSIM
AT89C51RE2-RLTEM
AT89C55WD-24AU
AT89C55WD-24JU
AT89LP2052-16PU
AT89LP214-20PU
AT89LS51-16AU
AT89LS51-16JU
AT89LS52-16AU
AT89LS52-16JU
AT89LS52-16PI
AT89LS52-16PU
AT89LV51-16JC
AT89RF230-ZSU
AT89RFD-01
AT89S51-24AI
AT89S51-24AU
AT89S51-24JC
AT89S51-24PU
AT89S52-24AU
AT89S52-24JU
AT89S52-24PC
AT89S52-24PU
AT89S8253-24JI
AT89S8253-24JU
AT89S8253-24PU
AT76C120H-MU1-OZ208
AT76C450BCMY-EK2X
AT76C502A-0T144
AT76C504A-OCT176
AT76C651B
AT17LV010-10PU
AT17LV512A-10PU
AT24C01A-10PI-2.7
AT24C01A-10SI-2.7
AT24C01A-10SC-2.7
AT24C01BN-SH-B
AT24C01BN-SH-T/TR
AT24C01B-PU
AT24C02B-10PU-1.8
AT24C02B-10TU-1.8/TR
AT24C02BN-SH-B
AT24C02B-PU
AT24C02B-TH-T
AT24C02B-TSU-T
AT24C02N-10SI-1.8
AT24C02N-10SI-2.7/TR
AT24C02N-10SU-2.7/TR
AT24C04-10PI-2.7
AT24C04-10PU-1.8
AT24C04-10PU-2.7
AT24C04A-10TU-1.8/TR
AT24C04AN-10SU-2.7/TR
AT24C04BN-SH-T
AT24C04B-TH-T
AT24C04N-10SI-1.8
AT24C04N-10SU-1.8
AT24C04N-10SU-2.7
AT24C08A-10PI-2.7
AT24C08A-10PU-2.7
AT24C08AN-10SU-1.8/TR
AT24C08AN-10SU-2.7/TR
AT24C1024BN-SH25-B
AT24C11-10PU-2.7
AT24C128-10PI-2.7
AT24C128-10PU-2.7
AT24C128-10TU-1.8/TR
AT24C128-10TU-2.7
AT24C128BN-SH-B
AT24C128BN-SH-T
AT24C128B-TH-B
AT24C128N-10SI-2.7
AT24C128N-10SU-1.8
AT24C128N-10SU-1.8/TR
AT24C128N-10SU-2.7SL472
AT24C164-10SI-2.7/TR
AT24C164-10SU-1.8/TR
AT24C16A-10PU-2.7
AT24C16A-10TU-1.8/TR
AT24C16AN-10SA-2.7C
AT24C16AN-10SI-2.7
AT24C16AN-10SU-1.8
AT24C16AN-10SU-2.7
AT24C16AY6-10YH-1.8
AT24C16B-TH-B
AT24C256B-10PU-1.8
AT24C256BW-10SU-1.8/TR
AT24C256N-10SI-1.8
AT24C256W-10SI
AT24C32A-10TU-1.8/TR
AT24C32AN-10SI-2.7
AY24C32AN-10SU-1.8/TR
AT24C32AY6-10YH-1.8
AT24C32CN-SH-B
AT24C32CN-SH-T
AT24C32C-TH-B
AT24C512-10PU-2.7
AT24C64A-10PU-2.7
AT24C64AN-10SI-2.7/TR
AT24C64AN-10SU-1.8
AT24C64AN-10SU-1.8/TR
AT24C64AN-10SU-2.7/TR
AT24C64BN-10SU-1.8
AT24C64BN-10SU-2.7/TR
AT24C64CN-SH-B
AT24C64CN-SH-T
AT24C64C-TH-B
AT25020N-10SC
AT25040AN-10SU-2.7/TR
AT25128A-10TU-1.8
AT25128A-10TU-2.7
AT25128AN-10SQ-2.7
AT25128AN-10SU-2.7
AT25128AN-10SU-2.7/TR
AT25160AN-10SU-1.8
AT25160AN-10SU-2.7
AT25160AN-10SU-2.7
AT25256A-10PU-2.7
AT25256AN-10SU-1.8/TR
AT25256AW-10SU-2.7
AT25320AN-10SU-2.7
AT25640AN-10SU-2.7/TR
AT25640AY1-10YU-1.8
AT25F512AN-10SH-2.7
AT25F512AY4-10YH-2.7
AT25FS010N-SH27-B
AT25FS040N-SH27-B
AT25P1024C1-10CI-2.7
AT26DF321-S3U
AT27BV1024-90JU
AT27BV4096-12VI
AT27BV512-70RU
AT27C010-70JU
AT27C010-90JC
AT27C020-55JU
AT27C020-70JC
AT27C4096-12JC
AT27C4096-12JI
AT27C4096-15JC
AT27C512R-45TU
AT27C512R-70PU
AT27LV010A-70TU
AT27LV512A-12TC
AT2803-PLQ
AT28BV256-20TU
AT28BV64-30JC
AT28BV64B-20SU/TR
AT28BV64B-20TI
AT28C256-15TI
AT28C256E-15PU
AT28C64-15PC
AT28C64B-15JU
AT28C64B-15PU
AT28C64B-15SU
AT28HC256-12TC
AT29BV040A-20JU
AT29C010A-12JC
AT29C010A-70JU
AT29C020-70JU
AT29C020-90TU
AT29C040A-90TU
AT29LV512-20JC
AT45D081A-TI
AT45D161-RI
AT45DB011B-SC
AT45DB011B-SI
AT45DB021B-SC
AT45DB021B-SU
AT45DB041D-SU
AT45DB041D-SU/TR
AT45DB041D-SU-2.5/TR
AT45DB081B-CNU
AT45DB081B-TC-2.5
AT45DB081B-TI
AT45DB081D-SU
AT45DB161B-CNC
AT45DB161B-CNU/TR
AT45DB161D-SU
AT45DB161D-TU
AT45DB321C-CNU
AT45DB321C-CNU/TR
AT45DB321D-MWU
AT45DB321D-SU
AT45DB321D-TU
AT45DB642D-CNU
AT45DSP041D-SU
AT45DSP081B-CNU
AT45DSP081D-SU
AT45DSP161D-SU
AT49BV001ANT-55TU
AT49BV001ANT-55VU/TR
AT49BV040B-JU
AT49BV1604-90TI
AT49BV1604-KOREA-A
AT49BV160CT-70TI
AT49BV160D-70TU
AT49BV160-DIE
AT49BV163A-70TI
AT49BV163A-70TU
AT49BV163D-70TU
AT49BV163DT-70TU
AT49BV320D-70TU
AT49BV320DT-70TU
AT49BV322AT-70CI
AT49BV322D-70TU
AT49BV4096A-90TI
AT49BV512-55JI
AT49BV802A-70TU
AT49BV802AT-70TU
AT49BV8192AT-90TI
AT49F001-90JC
AT49F001-90JI
AT49F001ANT-55JI
AT49F001ANT-55JU
AT49F002ANT-55JI
AT49F2048A-70RC
AT49F2048A-70TC
AT49F2048A-90TC
AT49F516-70JC
AT49F8011T-70TC
AT49F8192A-90TC
AT49F8192AT-70TC
AT49LV002NT-90JC
AT49SN6416T-70CI
AT52BC3221A-70CI
AT52BC3221AT-70CI
AT52BC6401A-70CI
AT52BR3224AT-70CI
AT93C46-10PI-1.8
AT93C46-10PU-2.7
AT93C46-10SI-1.8
AT93C46-10SU-2.7/TR
AT93C46-10TI-2.7
AT93C46A-10PI
AT93C46A-10TI-2.7
AT93C46D-10PU
AT93C46DN-SH-B
AT93C46DN-SH-T
AT93C56A-10PU-2.7
AT93C56A-10SU-2.7
AT93C56A-10SU-2.7/TR
AT93C66A-10PU-2.7
AT93C66A-10SU-2.7/TR
AT93C86A-10PU-2.7
AT93C86A-10SI-1.8
AT93C86A-10SI-2.7
AT93C86A-10SU-1.8
AT93C86A-10SU-2.7/TR
AT93C86A-10TI-2.7
AT0980-TJS
AT514DT13
AT7024-PGQM
AT73C203
AT73C213
AT76C120H-MU1-OZ208
AT76C450BCMY-EK2X
AT76C502A-0T144
AT76C504A-OCT176
AT76C651B
AT77C101B-CB02V
AT77C102B-CB02YV
AT77SM0101BCB02VKE
AT80251G2D-SLRUM
AT80C32X2-SLRUM
AT90S4414-4PC
AT90S4433-8AI
AT90S8515-4AC
AT90USB647-16AU
ATAVRDRAGON
AT88SC0104C-SIA
AT88SC0104C-SU
AT88SC153-10SU-00
AT88SC1608-10PU-00
AT88SC6416CRF-DK
SPX1117M3-L/TR
SPX1117M3-L-1.5/TR
SPX1117M3-L-2.5
SPX1117M3-L-2.5/TR
SPX1117M3-L-3.3
SPX1117M3-L-3.3/TR
SPX1117R-L-1.5
SPX1117R-L-1.8
SPX1117R-L-2.5
SPX1117U-L-3.3
SPX1581T5-L/TR
SPX1585AT-L/TR
SPX1585AT-L-3.3/TR
SPX1585AU-L-2.5
SPX1585AU-L-3.3
SPX1587AT-L/TR
SPX1587AT-L-1.5
SPX1587AT-L-2.5/TR
SPX1587AT-L-3.3/TR
SPX1587AU-3.3
SPX1587AU-L-3.3
SPX2431AM-L/TR
SPX2431M-L
SPX2815T-L-3.3
SPX29150T-L-2.5/TR
SPX29150T-L-3.3/TR
SPX29150T-L-5.0/TR
SPX29151T5-L-5.0/TR
SPX29152T5-L
SPX2920U-L-5.0
SPX29300T-L-2.5/TR
SPX29300U-L-2.5
SPX29300U-L-3.3
SPX29301T5-3.3
SPX29301T5-L-1.8
SPX29301T5-L-2.5
SPX29301T5-L-3.3
SPX29301T5-L-5.0/TR
SPX29302T5-L/TR
SPX29302U5-L
SPX29500U-L-5-0
SPX29502U5
SPX2951ACS-L-5.0
SPX3819M5-2.5/TR
SPX3819M5-L
SPX3819M5-L/TR
SPX3819M5-L-1.2/TR
SPX3819M5-L-1.8/TR
SPX3819M5-L-3.3/TR
SPX3819M5-L-5.0/TR
SPX3819M5-L-5-0
SPX3819S-2.5/TR
SPX3819S-L
SPX3819S-L-2.5/TR
SPX3819S-L-3.3/TR
SPX385AM-L-5-0
SPX3940M3-L-3.3
SPX3940M3-L-3.3/TR
SPX431AN-L/TR
SPX431BM1-L/TR
SPX432AM-L/TR
SPX5205M5-L-1.8/TR
SPX5205M5-L-1-2
SPX5205M5-L-2-8 SPX5205M5-L-3.3/TR

有需求请Q我76005 1869687 MSN:z_xiaoyun@hotmail.com 电话: 1358191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