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软件仿真arm7s64有麻烦,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楼主(2007-10-17):
用keil软件仿真arm7s64有麻烦,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我使用的软件是keil3.写了一个简单的汇编文件,在编译选项中填写onchip
ROM地址为$100000,长度为$1000.
在软件仿真的时候,发现程序只显示deassembl窗口,而且没有出现应该出现的指令,程序执行的地址从0开始,run以后程序没有反映,但是单步可以运行程序.所有的指令都是
ANDEQ R0,R0,R0

后来,我改写了编译的选项把ron地址改成开始$0,长度$10000,debug以后窗口出现了正常的汇编指令.

问题是,我刚开始接触arm处理器,目前只是想利用软件仿真来熟悉arm的指令系统.7s64芯片的flash地址是从$100000开始的,我就想把arm当成一个普通的单片机来仿真,程序都在flash当中,而ram只当成数据内存来使用.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怎样使用keil的软件仿真.谢谢

网友A:
AT91或百特网站上去下载keil环境的例程

然后测试一下
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
先从简单的,如I/O测试开始

楼主:
谢谢楼上的,马上取下.

我找到办法了:在编译属性页,打开asm页,在misc字符串里面添加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