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给我个ADS里面的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的代码

楼主(2007-10-21):
我想把unsigned char 类型的变量,比如0x8F转换成十进制140。确转不出来。
我定义
int QueryDecimal[]={10,11,12,13,14,15};

    uint8 HexNum=0x8F;
    int Decimalnum;

    i=HexNum&0xF0;          //取16进制高位
    i=i>>4;
    //查表得int 类型的num1

    j= HexNum&0x0F;         //取16进制低位
    // 由j查表得int 类型的num2

    Decimalnum=num1*16+num2;

怎么不对的啊?

网友A:
你觉得有必要转换吗?

这样转换根本没必要,十进制数本身就是以16进制存储的。

网友B:
你那不叫十进制,那是ASCII码

AT+CMGS=140,这个就是发送“41 54 2B 43 4D 47 53 3D 31 34 30”

楼主:
串口在发送的时候是ASCII码。

但0x8F总得先变成相等的十进制后,再转ASCII码的啊。

网友C:
最简单的用sprintf就行了

sprintf(buf,"AT+CMGS=%d",xx);
再发送字符串buf

网友D:
6楼说得对,sprintf的功能强到你笑……

网友D:
sprintf是不会去检查你的缓冲区是不是够大……

不过这点“漏洞”远远要比自己写的小。
如果你的程序里需要输出int,uint,long,float……的ascii码,那么就要写N个函数来实现了。如果再要把N个不同变量的ascii码拼起来……

网友A:
既然是漏洞就应该重视

如果实在不愿意自己写,其实也可以自己实现作一个缓冲区检查就好了。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