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汇编中,如何传递参数给子程序

楼主(2007-10-22):
1,若参数数目小于等于4,一定会通过r0--r3四个寄存器传递参数给子程序,对不对?和编译器优不优化有什么关系
2,若参数数目大于4,会通过栈和寄存器传递参数?

网友A:
建议LZ看看“ATPCS.pdf”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问题

我用Evc4.0自带的arm编译器armasm编译如下简单语句不过,请帮忙:
loop:
    bne loop

提示
D:1.asm(9) : error A0034: undefined symbol: loop
  bne loop
这个编译器的帮助我也找不到,google也没找到有用的信息。但是我发现把loop换成绝对地址就能过,比如:
100:
bne 100 //OK!
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loop" != "loop:"

去掉loop后的":"

楼主:
还有问题,这段arm汇编代码如何理解

and r12, %[pixel], #7
: [pixel]"+r"(pixel)

1,第二行[pixel]是做什么用的,哪里有资料,
如果第二行这样: "+r"(pixel)我可以理解

2,第一行 %[pixel]指什么?变量pixel的值吗还是pixel指向的内存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