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到驱动开发版看看这篇**.

楼主(2007-10-23):
我用400M的ARM +SL811读写U盘,发现速度非常慢,最大只有16k/s的速度,是不是我驱动有问题,还是SL811本身的限制呢?有没有加速的方法呢?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从我签名进或者下面链接.
 相关链接:http://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7&page=1&t=2722405&tp=WINDOWS%u5199U%u76D8%u7684%u901F%u5EA6%u7A76%u7ADF%u6709%u591A%u6162%uFF0C%u8C01%u80FD%u7ED9%u4E2A%u89E3%u91CA%3F%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