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关于malloc分配内存的开始地址。

楼主(2007-10-23):
in现在有个问题,我用malloc来分配一段内存,并需要将该段内存的地址写入一个寄存器。但,该寄存器是256字节对齐的,即在写入时,会自动将写入值的低8位清0.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malloc的时候在256字节对齐地址出开始分配内存呢?我想过,如果先分配段内存,然后先<<8,再>>8,这样会造成其他的问题!这个问题用文字不好说清楚,就不说了。

网友A:
多申请一点,刨去前面不整的部分不就得了?

比如说申请到的首址是0x1234,那么你取0x1300好了。注意最少要多申请256字节!

网友B:
既然malloc不好解决为什么不用静态分配呢

另外:
如果你的堆区起始地址是256字节对齐的,并且最小malloc单位是256字节对齐的,则随便一个malloc得到的地址都是256字节对齐的。这种情况应该也不难实现。

网友C:
还不如自己去设计内存管理

建一个块内存池,每个块的大小是256字节, 相邻块可以合并在一起. 这样做就不浪费了,并且还能保证对齐

前提是:第一个块的首地址要是256字节对齐的. 这个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