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深圳远峰写过一篇**

楼主(2007-10-25):
各位大师,我现在想做一个2440与LCD屏接口,分辨率在800*600,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可以找公版的原图参考下

楼主:
谢谢阿南

现在用的屏幕是厂家直接提供的,只给了接口定义,大概看了一眼有60多的引线,现在想用2440来做,可是不知道怎么接,相当郁闷了。

网友B:
把厂家的接口定义贴上来

楼主:
接口

先谢谢macrojiali,我把接口定义传上去,一共传了3张图片,请各位帮我参考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顺序乱了

网友C:
也就是做板驱动板

驱动板主要提供LCD必须的几个电压.如VGH,VGL,VCOM,....

 数据线和几根控制线直接拉到2440的LCD总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写过如何点亮一个LCD,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问一下老狼,这篇资料我在哪里能找到呢??谢谢

楼主:
谢谢老狼

谢谢老狼,这边**我已经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E:
哈哈

几天前我们公司的工程也找我说这块屏好不好点,这么巧。。。。。
不过说实在的,800x600,还有这么多和三星不一样的信号线,问题估计会有一些的
所以我说没批量不考虑的

网友F:
新手问?

我第一次进,打扰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G:
re

我也在写LCD不过是320X240的,我用的是LPC2210,最大频率60M,发现他的速度太慢了根本用不了,你也要考虑清楚的.不知道是我不回用还是怎么了

网友H:
我也正准备开发类似功能,不过分辨率没这么高,

只要640x480.
不知速度够不够用?

网友I:
要用数字平屏,模拟的效果不好。

楼主:
我同意aibxyz说法了,搞起来真是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