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模拟信号的带宽为5kHz,要用8k的采样率,怎么办?

楼主(2007-10-26):
(无正文)

网友A:
会频谱混叠

楼主:
只有一个5K,怎么混频到8K阿,请赐教!

网友B:
所谓混叠就是说不可能采样成功

模拟信号最高频率为XHz
则她的采样率最低应该为2XHz,低于2XHz的采样则不能正确的还原信号。。。

网友C:
你没学过信号系统?

至少是采样信号的两倍频,如果要做FFT,至少需要8倍采样,也就是说,你需要采样40k

网友D:
五楼的,为啥至少需要8倍采样?

这咋回事?

网友C:
对5kHz的信号要达到正常的采样描述

如果你不需要对5k的信号进行描述,并进行FFT,那就没有这个必要,关键看你要处理的信号,如果只是5k带宽,你关心的信号是在1k左右,那你对这个1k信号的描述就需要8k以上,否则,FFT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较大,但是为了防止频谱混叠,你就需要10k以上的采样,而FFT处理,一般采用2的n次幂采样,那定在16k比较合适。

这是只是我个人的处理方法。

楼主:
都忘了,没完全明白!

网友E:
看看信号系统原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