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00工程模板中的startup.s文件的堆栈定义问题

楼主(2007-10-29):
lpc2200工程模板中的startup.s文件第250行至254行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 + (SVC_STACK_LEGTH - 1)* 4
StackIrq           DCD     IrqStackSpace + (IRQ_STACK_LEGTH - 1)* 4
StackFiq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 1)* 4
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1)* 4
StackUnd           DCD     UndtStackSpace + (UND_STACK_LEGTH - 1)* 4
括号中的STACK长度为何要减1呢?这样第一个StackSvc的地址为0x3ffffffc,虽然这个STACK的长度为0。这里如果不减1,可以么?

楼主:
re

如果不减1的话,StackSvc的地址为0x40000000,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A:
也许是空栈 吧

网友B:
re

应该是考虑到地址对齐的问题吧

网友:
我是新手多指教

我是新手多指教

楼主:
结论

查了一些资料,将(SVC_STACK_LEGTH - 1)* 4改写成SVC_STACK_LEGTH * 4 - 4。如果不减4的话,则是栈顶之外的第一个地址;如果减4,则是栈内的最高字地址。ARM栈是递减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