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7S64中的SPI这样初始化正确吗?

楼主(2007-11-01):
我是对照数据手册写的;可是我用示波器测SPCK和MOSI脚都无输出??
哪位好心的给看看??

int main(void)
{
     *AT91C_PMC_SCER = 0x00000001;     //处理器时钟使能。
     *AT91C_PMC_PCER = (1<<AT91C_ID_SPI);  //SPI时钟使能。
     *AT91C_PIOA_ASR=
     ((unsigned int) AT91C_PA11_NPCS0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2_MISO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3_MOSI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4_SPCK   );
     //相应管脚设置为设备A
     * AT91C_PIOA_PDR=
     ((unsigned int) AT91C_PA11_NPCS0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2_MISO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3_MOSI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4_SPCK   );
     //相应管脚设置为设备模式

     *AT91C_SPI_CR = AT91C_SPI_SWRST;      //复位SPI.
     *AT91C_SPI_MR = AT91C_SPI_MSTR | AT91C_SPI_PS_FIXED  | AT91C_SPI_MODFDIS | 0xE0000 |(0<<3);
     //模式寄存器设置:主机模式|固定外设|错误检测模式禁用|片选0|时钟为MCK
     *AT91C_SPI_IDR = 0;       //中断禁止。
     *AT91C_SPI_CR = AT91C_SPI_SPIEN;       //使能SPI.
     while (1)
     {
          *AT91C_SPI_TDR = 0x0000a0f0;
          while(!(AT91C_BASE_SPI->SPI_SR & AT91C_SPI_TDRE)){;}
     }
}

网友A:
给你参考

void SPI_init(void)
{
//PMC_PCE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
PMC_PCER=0x20;
//PIO外设功能时钟始能

PIO_PD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
//PIO使能引脚的外设功能

PIO_ASR=(AT91C_PA12_MISO|AT91C_PA13_MOSI|AT91C_PA14_SPCK|AT91C_PA11_NPCS0);
//外设A分配给SPI外设A功能

SPI_CR=AT91C_SPI_SPIEN ;
//允许SPI口
SPI_MR=(AT91C_SPI_MSTR|AT91C_SPI_PS_FIXED|AT91C_SPI_MODFDIS|AT91C_SPI_DLYBCS);
//主机模式,不分频,固定片选0,禁止错误检测
SPI_CSR=(AT91C_SPI_NCPHA|AT91C_SPI_CSAAT|AT91C_SPI_BITS_8|(12<<8)|AT91C_SPI_DLYBS|AT91C_SPI_DLYBCT);
//8位数据,传输完成后片选保持,48M/12分频,传输前延时255,连续传输延时255 AT91C_SPI_SCBR

}

void SPI_send_byte(unsigned int data)  //SPI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SPI_TDR=data;
 while((SPI_SR&AT91C_SPI_TDRE)==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AT91C_SPI_TXEMPTY

}

楼主:
恩 好的 我中午再试试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发现输出和输入脚波形正确     不过SCLK没有脉冲。

楼主:
沉下去了 我顶

楼主:
不好意思 已经查明是硬件问题

网友B:
~~???

给了API为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