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的MCU有哪些?请说一下型号!

楼主(2007-11-01):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型号!

网友A:
有很多,在ARM处理器中差不多是基本配置了.8位的也有很多,

如PIC系列的曾用过PIC16F675,51系列的您可以在keil软件里找

网友B:
8位ADuC的很多都带AD,16位的MSP430,ARM基本都有

网友C:
回复主题:带ad的MCU有哪些?请说一下型号!

AVR的MCU基本都带,ARM也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