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nand flash的FlashBlockBuffer应该定义为叙数据类型

楼主(2007-11-01):
我用的是K9F2G08U0M!!!!!!!

高手请指教!!!!!!!多谢

楼主:
定义为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A:
要看您具体应用,也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块大小的字节型数组

网友B:
通常定义为字节数组

假设:
每个page的字节数为:PAGE_SIZE
每个block中含有的page数为:PAGE_NUM_PER_BLOCK
那么你可以定义FlashBlockBuffer为:

unsigned char FlashBlockBuffer[PAGE_NUM_PER_BLOCK * PAGE_SIZE];

楼主:
我用的是别人的程序,

 但他的我把FlashBlockBuffer变量没定义,我参照程序改的

《UINT32    i ;

if (FlashBlockNumber < FLASH_TABLE_SIZE) {
        FlashBlockBuffer[FlashBlockNumber] = i;
        }
        else if (FlashBlockNumber >= 98) {
        return;
        }》

我把FlashBlockBuffer也定义成UINT32,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 (Serious) C2947E: Illegal types for operands: <subscript>
main.c line 538
nand flash是256M的

楼主:
哦!我知道错在哪了

原来要它定义成数组,拷!昨天白忙活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