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转3.3v,1.8v,1.2v

楼主(2007-11-02):
以前用LDO,电流很大,5V输出近2.5A的电流,发热严重,特别是1.8和1.2的LDO,想换成DCDC。不知道怎么换,大家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使用MAX系列的芯片看看

网友B:
用开关电源芯片吧

liner, TI有很多开关电源芯片,如LT1767,如果双路输出,可以考虑使用LT3501, 都很便宜的

楼主:
LT3501成本太高啊

成本不能超过5块(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