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些以太网接口芯片,是100个腿的,并行总线!

楼主(2007-11-02):
我最近看到别人的一块arm系统,上面的以太网接口芯片是100个腿,并行总线的,直接和arm相连的,可惜芯片型号被擦掉了,请问大家能不能指点下小弟,帮忙找出他的芯片型号,
虽然8019也是100个腿,但是我分析完8019的引脚特性后发现不对,
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按几率排名)

DM9000 CS8900 RTL8029 RTL8139

网友B:
把CPU说出来就知道是谁了

把CPU说出来就知道是谁了,就知道网络部分的ic了

网友C:
呵呵

不会是抄板的人的,如果是这样,大家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如果我猜错了,就当我没说!

网友D:
应该是cs89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