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线汇编怎么写?

楼主(2007-11-03):
这一句
void FlashWait(UINT32 Count)
{
    UINT32        i;

    for (i = 0; i < Count; i++)
    asm volatile ("nop");
}
是在avr中的语句,我现在要放到ads中去,asm volatile ("nop")编译不能通过,该怎么写?

请高手指教啊!!!!!!!!多谢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__asm{
 mov r0,r0
}

网友B:
回复主题:arm的线汇编怎么写?

楼上正解,切记asm前是2个_

楼主:
还是不通过啊!是不是要加什么头文件啊!!

楼主:
没有错误,已经通过了!谢谢啊,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