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INK与Keil连接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1-05):
最近开始学习ARM,打算从44B0X+ucos开始,在网上买了一块44B0X的pcb空板,自己焊接了所有元件,用并口JTAG能够正确找到44B0X设备,感觉用并口调试仿真比较麻烦,而且我的笔记本根本没有并口只有USB接口,所以又买了一块ULINK,现在有以下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1、我的S3C44B0X开发板的jtag接口有14针,而Ulink的jtag接口是20针的,通过观察原理图,我发现这两种jtag接口只有Vref、nTRST、TDI、TMS、TCK、TDO、nSRST、GND是一样的,是不是只要把以上相同的信号线连接起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2、使用Keil for ARM,当建立工程时,需要Select Device for Target...,即需要选择和开发板相同的器件,但在Keil提供的列表中根本没有S3C44B0X这个器件,如果使用其他器件代替,会出现错误,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相关图片

这是我的开发板的照片。

楼主:
相关图片

jtag接口对比的图片

楼主:
相关图片

选择器件时,根本没有samsumg,更没有S3C44B0X,怎么办?

楼主:
相关图片

在KEIL里,使用LPC21XX,我打开了keil自带的hello例程,然后选择Flash--Download, 会出现如下提示,是否正确?

楼主:
3Q

就是以上这些问题了,刚刚开始学习ARM,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3Q。

网友A:
你的哪个版本哦

网友B:
re:

1.两种接口,只要把相同的线对连即可使用.也就是做个转接板了.
2.很准确地告诉你,Select Device for Target时,选择ARM公司的ARM7就可以了.所有的ARM7都可以选择它.
3.如果你选择ARM7,那么你必须自己写一个配置文件(s3c44b0.ini)来初始化你的板子. 如下 /* Init before program download */ 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0x01C00000, 0x00000001); _WDWORD(0x01D30000, 0x00000000); _WDWORD(0x01E0000C, 0x00000000); _WDWORD(0x01D8000C, 0x00000FFF); _WDWORD(0x01D80000, 0x00001D31); _WDWORD(0x01D80004, 0x00007FF8); _WDWORD(0xFFFE2008, 0x00000001); } Setup(); // Setup for Running

网友B:
参考这张图片

楼主:
多谢楼上

好的, 多谢楼上, 我回去试试 。

网友C:
版本太老

装个新点的版本里面有SAMSUNG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