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9000E上电后三个LED都没亮是不是硬件上有问题?

楼主(2007-11-07):
我相了解一下,DM9000E上电后三个LED都没亮具体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DM9000E原本就必须有正常驱动后才会亮还是硬件上有什么问题?
我接上PC机网卡,也完全没有什么反应,PC上显示网卡没连接

网友A:
没驱动网卡芯片

网友B:
DM9000E 上电时三个灯会不会同时亮一下?

网友C(2010-01-30):
一定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D:
说明PHY都没有自适应成功。检查电路,不管有没有驱动,PHY自适应好了会亮灯的

网友E:
加电时会闪一下,加电闪就代表你焊好了。哈哈哈
等phy配置好了,插上线就可以亮了

网友C: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