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

楼主(2007-11-07):
LPC2368在H-JTAG方式下,在RAM和Flash中Debug都没问题,可是就是无法脱机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p2.10必须接低,才能进入Debug,请用过LPC2368的高手点播一下!多谢!

网友A:
??

LPC2368在H-JTAG方式下,在RAM和Flash中Debug都没问题,可是就是无法脱机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调试的时候可曾全速运行过?全速运行可靠?
脱机的时候P2.10(ISP)可是高电平?

而且p2.10必须接低,才能进入Debug,请用过LPC2368的高手点播一下!多谢!
也许你的代码中有禁止JTAG的代码(23XX有个叫Code protect 的寄存器,如果你向这个寄存器写入一个特殊的值,就禁止JTAG),这个时候仿真器是连不上的.
如果你P2.10是低电平, 根本没机会执行用户程序,仿真器就有可能取得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