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JTAG烧写44BOX板子FLASH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我之前烧写一直都是好好的。可是突然有一次出现这样的对话框:

然后就是每次烧写时都是这样了。每次都无法烧写。

我的板子情况是这样:44BOX + SST39VF160。

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你设置好H-JTAG的初始化宏就可以了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
flash没有坏的
参考 这个我是在IAR里面设置的
你改到JTAG中吧

    __message "Init Memory
";

    __writeMemory32(0x00000000, 0x01D30000, "Memory");        //close the dog

    __writeMemory32(0x00000fff, 0x01D8000c, "Memory");        //设置PLL lock time
    __writeMemory32(0x00048032, 0x01D80000, "Memory");        //10M IN 40M OUT
    __writeMemory32(0x00007ff8, 0x01D80004, "Memory");        //设定内部器件的时钟

    __writeMemory32(0x11111110, 0x01c80000, "Memory");        //
    __writeMemory32(0x00000600, 0x01c80004,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7ffc, 0x01c80008,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86fc, 0x01c8000c,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7ffc, 0x01c80010,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7ffc, 0x01c80014,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7ffc, 0x01c80018,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18000, 0x01c8001c,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18000, 0x01c80020,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A60591, 0x01c80024,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0010, 0x01C80028,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0020, 0x01C8002C, "Memory");
    //__writeMemory32(0x00000020, 0x01C80030, "Memory");

    __message "Init Completed
";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不过我按照这样设置 H-Flasher 的初始化语句,再试还是一样啊。

以下是我的H-FLASHER 初始化文件内容。哪位知道怎么解决的指导一下啊.xiexie.

FLASH SECTION:
SST
SST39VF160
MEMORY SECTION:
0x00000000
0x0C000000
SCRIPT SECTION:
Setmem+32-Bit+0x01D30000+0x0
Setmem+32-Bit+0x01D8000c+0xfff
Setmem+32-Bit+0x01D80000+0x48032
Setmem+32-Bit+0x01D80004+0x7ff8
Setmem+32-Bit+0x01C80000+0x11111110
Setmem+32-Bit+0x01C80004+0x600
Setmem+32-Bit+0x01C80008+0x7FFC
Setmem+32-Bit+0x01C8000c+0x86FC
Setmem+32-Bit+0x01C80010+0x7fFC
Setmem+32-Bit+0x01C80014+0x7fFC
Setmem+32-Bit+0x01C80018+0x7fFC
Setmem+32-Bit+0x01C8001C+0x18000
Setmem+32-Bit+0x01C80020+0x18000
Setmem+32-Bit+0x01C80024+0xA60591
Setmem+32-Bit+0x01C80028+0x10
Setmem+32-Bit+0x01C8002C+0x20
Setmem+32-Bit+0x01C80030+0x20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现在的情况是H-JTAG中可以和44B0X连接上,但是烧写程序就是不行。
之前是好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的TAP状态及坏了。